[嵌入式linux] 嵌入式方面驱动编程的学习路线

楼主(2014-07-29):
我现在是学电子专业的,现在想学嵌入式往驱动编程方面的,我该怎么学习?有什么路线?应该看一些什么书籍?该买什么开发板?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我也是电子方向的,我现在用的是mini2440开发板。方向嘛,先从裸板入手,接着就是对bootloader,内核,文件系统的裁剪,生成镜像文件,移植的学习,再接着就是驱动的学习了。书籍嘛,《深入浅出嵌入式底层软件开发》、《linux设备驱动程序》、《深入理解linux内核》。
这些都理解之后,恭喜你,说明你基本上算是入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电子方向的,我现在用的是mini2440开发板。方向嘛,先从裸板入手,接着就是对bootloader,内核,文件 ...

谢谢

网友B:
《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computer systems: a programmer's perspective)

网友C:
我用的iTOP4412开发板,跟着视频学习GPIO的驱动,感觉掌握好架构都差不多,没什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