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老炸管,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4-07-29):
我是新手,刚学完理论,于是开始实践,老是炸MOS管跟着 UC3842芯片也炸。求各位看下,指点下,不甚感激。
下面是计算的公式。
  D =180/(180+240) =42.8%
70%的效率  L1=(η*(Vmin*D))/(2*Po*f)=0.7*(240*42.8%)/(2*30*40K) =3.077mH
Ip = 2Po/(η*Vmin*D) =0.834A
Is =1.3Ip =1.084A
Q =1/2*L*(Is^2) =1.81mJ
N =(2*10^7*Q)/(B*S) =96.77 取98
N2 =(98*(5+0.4)*(1-42.8%))/(240*42.5%)=2.9 取3T
υ =0.53按公式
A取5A/mm^2     D=0.504*√Is =0.50
指出所有不合理的地方,一个设计遇到问题超出我能力范围了希望各位帮助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发到电源版面去吧。

你这仅仅是变压器的设计,其它元器件型号如何选择没说,变压器绕制工艺没说,电路也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B:
输入电压的极值和和你选取的mos管的耐电压是多少? 3842你是怎么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的极值和和你选取的mos管的耐电压是多少? 3842你是怎么供电的

10N60的MOSFET管,600V的耐压值,输入电压170V最低。 启动时那个120K的电阻供电,然后后续是由一次侧的另个线圈供电的,我的那个PDF图纸上有,我不知道怎么截图放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到电源版面去吧。

你这仅仅是变压器的设计,其它元器件型号如何选择没说,变压器绕制工艺没说,电路也不 ...

其他型号,我图纸上基本上都标了,你具体是指???变压器的工艺是先一次侧然后2次侧,再一次侧另个线圈。还有电源版面,这个不就是开关电源的版面吗?本人新手第一次发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型号,我图纸上基本上都标了,你具体是指???变压器的工艺是先一次侧然后2次侧,再一次侧另个线圈 ...

600V耐压有些低了。
尤其是你变压器“先一次侧然后2次侧,再一次侧另个线圈”,这样绕漏感较大,对管子耐压要求更高。

我在2楼回复时,是在同僚版面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V耐压有些低了。
尤其是你变压器“先一次侧然后2次侧,再一次侧另个线圈”,这样绕漏感较大,对管子耐 ...

能不能直接聊,等贴等好长时间啊。你们一般的饶法是怎样的。有部分人说变压器的匝比不对,可我按理论计算的是这样的,现象时一直炸管,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确认问题是出在哪一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聊,等贴等好长时间啊。你们一般的饶法是怎样的。有部分人说变压器的匝比不对,可我按理论计算 ...

一般采用夹层绕,通常称“三明治”绕法。即绕一次的一半,然后绕二次,再绕一次剩下的一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聊,等贴等好长时间啊。你们一般的饶法是怎样的。有部分人说变压器的匝比不对,可我按理论计算 ...

刚才看了看你的原理图,芯片1脚和2脚你好像是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看你的原理图,芯片1脚和2脚你好像是搞反了。

是的,图纸上搞反了,实际制作的电路是正确的。

网友C:
又是相位问题?…用调压器测试!…另串电阻试…炸了几次?炸的次数多、要换、或重绕变压器:换电路板或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相位问题?…用调压器测试!…另串电阻试…炸了几次?炸的次数多、要换、或重绕变压器:换电路板或PCB ...

哥,请说具体一点,又是相位问题是什么意思?调压器测试,调压器能测会不会把调压器给烧了?烧了2次,电流检测的电阻我都增大到3ohm了,自己做的电路。重绕没什么问题。

网友C:
贴个局部电路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个局部电路来讨论…

大哥,我已经把电路的图纸都截上去了,局部电路你是指???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N60的MOSFET管,600V的耐压值,输入电压170V最低。 启动时那个120K的电阻供电,然后后续是由一次侧的 ...

哥哥  你的共地是怎么选择的? 怎么考虑参考的稳定性的啊..   我以前也做过 但是好久了。。也是菜鸟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吸收电路,当mos管关段时,会在变压器两端产生很大的反向电势,直接加在mos管两端,导致击穿,具体可以参考反激电路吸收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N60的MOSFET管,600V的耐压值,输入电压170V最低。 启动时那个120K的电阻供电,然后后续是由一次侧的 ...

你的反馈 是不是 有问题啊? 你设计的反馈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反馈 是不是 有问题啊? 你设计的反馈电压是多少?

16V 主要给UC4832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吸收电路,当mos管关段时,会在变压器两端产生很大的反向电势,直接加在mos管两端,导致击穿,具 ...

恩,我加个吸收电路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哥  你的共地是怎么选择的? 怎么考虑参考的稳定性的啊..   我以前也做过 但是好久了。。也是菜鸟 ...

暂且先不管其他的,先做得有点样子,这样才有信心继续做好它。

网友E:
那个120K的电阻太小了。不知什么封装,多串联几个增加耐压吧。初级线圈那里个人感觉并个电容好点。

网友B:
3842的反馈电压应该是2.5V 你选取的是2.5V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V 主要给UC4832供电的

3842内部的基准电压是2.5V吧 你要是反馈16V,经过你那个分压电路得到的不是3V左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内部的基准电压是2.5V吧 你要是反馈16V,经过你那个分压电路得到的不是3V左右吗? ...

就算是3V,那也是吧脉宽调小,我现在是炸管,检测电流的电阻都烧了。  问题应该不在这把。说16V起始到底多少V还不知道呢,只要不要小于它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看你的原理图,芯片1脚和2脚你好像是搞反了。

贴图上来不行吗?别人还得多点击才看到原理图。看这个原理图画的比较糟糕,怀疑还有其它和实际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贴图上来不行吗?别人还得多点击才看到原理图。看这个原理图画的比较糟糕,怀疑还有其它和实际不同的。 ...

楼主明明知道原理图画错了,仍然把错的图贴出来,别人怎么帮楼主找炸管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算是3V,那也是吧脉宽调小,我现在是炸管,检测电流的电阻都烧了。  问题应该不在这把。说16V起始到底 ...

你选取的功率电阻是多大的阻值?

网友G:
如果其它没啥问题,换高压MOS,至少900伏。暂时找不到高压mos,找调压器降压试一把。最好有输出电压低点的隔离变压器。祝你成功!

网友H:
变压器设计有点问题,EE42磁芯,初级电感3mH,有点不合常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明明知道原理图画错了,仍然把错的图贴出来,别人怎么帮楼主找炸管原因? ...

我也是人家指出来后才发现的,毕竟图纸是后画的,因为实际制作中在不断修改。

网友I:
暂且先不管其他的,先做得有点样子,这样才有信心继续做好它。这个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设计有点问题,EE42磁芯,初级电感3mH,有点不合常理

我的频率是40KHZ的,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其它没啥问题,换高压MOS,至少900伏。暂时找不到高压mos,找调压器降压试一把。最好有输出电压低点的隔 ...

已经在购买了,不过漏感较大可能性很大,我暂时也用吸收电路试下,看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120K的电阻太小了。不知什么封装,多串联几个增加耐压吧。初级线圈那里个人感觉并个电容好点。 ...

不小了,这个是启动时的电阻,再大启动电流不足以启动UC3842 ,300/120K =2.5ma多点了。

其实启动电阻就算你换成500K的,3842照样能启动

网友J:
反馈电压如果是16v,那就肯定会炸,降到14v试试;

反馈电压就算达到20V,也不会炸机,为什么要降到14V?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小了,这个是启动时的电阻,再大启动电流不足以启动UC3842 ,300/120K =2.5ma多点了。 ...

你一个1/4W电阻耐压是250V左右,别以为电流小了就没事。炸管一般是高压击穿的结果。你可以试试不加线圈看看UC3842能安然无恙否。就知道哪里高压出问题了。

网友K:
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不能共地。在Q1的漏极接个RCD电路,可以起保护作用。  3脚的电路有些奇怪,楼主可以解释下为什么这么设计吗?实在找不到原因,先在C3那并个稳压二极管。然后在测试一下,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看了你的电路,你的这个电路不用做稳压的吗?是不是有点问题呢?

网友L:
请问二极管D5,D6起的什么作用????

网友M:
600V MOS做反激全电压是可以的,
LZ还是玩玩保护功能比较齐全一点的傻瓜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