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控制NAND FLASH 出现读写不一致的情况

楼主:
   我用的是官方的例程 ,把Nand Flash换成了K9F5608U0D 一个32M*8bit的Nand flash ,\]
   我的问题是,能检测到ID 在读写过程中,Txbuffer[]和Rxbuffer[]的结果不一致,Txbuffer[]写入的是0x25开始的1024个数据,在读的过程中,Rxbuffer[]的前20个数据都是0xBF,然后才是0x25开始的一连串数据 ,想问一下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哪 ,,期待大神指教~~~
  PS 处理器:STM32F103ZCV6

网友A(2014-07-29):
那就只读写前20个数据,用示波器先看看;

楼主:
帖子都沉没了 我说一下原因 然后结贴
因为我是把R/B脚直接接到PG6所以 每次读写完成都要等待PG6电平发生变化 (这里也有人用延时 其实效果一样 ) 见下图

这样就不会出现错位了

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