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点小白问题

楼主(2014-07-29):
第一次接触开发板,只下了GD MCU ISP Programmer,现在就想弄一个最最最简单的程序到开发板上运行一下(类似C的hello world啦~)   开发板是gd32107c-eval    求教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啊。。。  求傻瓜版手把手教0.0

网友A:
那个,你有木有下载器呢。。。不要像上贴的哥们一样,拿串口下载去

网友A:
开发板没有hello,world!只有流水灯

网友A:
1.你的硬件配置,开发板,下载器
2.需要一个下载软件,安装jlink的驱动
3.一份别人已经试验成功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你有木有下载器呢。。。不要像上贴的哥们一样,拿串口下载去

没有~  真心没接触过,老板直接丢给一个开发板让我把一个安卓程序移植上去,   我这几天的任务就是弄一个比如楼下说的流水灯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硬件配置,开发板,下载器
2.需要一个下载软件,安装jlink的驱动
3.一份别人已经试验成功的教程 ...

好吧。。发现所有留言都是你留的。。。。   不知放不方便留个QQ。。。

网友A:
那个。。。GD32上面可以跑安卓?真的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硬件配置,开发板,下载器
2.需要一个下载软件,安装jlink的驱动
3.一份别人已经试验成功的教程 ...

1.硬件配置是什么。。 开发板是GD32107C,下载器是硬件还是软件。。
2.下载软件是不是像Keil 这个?(这个是软件的话上个下载器那就是硬件咯?。。。) ok一会我装个驱动
3.下了十几个例程,还没去研究。。 想先把基本的环境搞清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  真心没接触过,老板直接丢给一个开发板让我把一个安卓程序移植上去,   我这几天的任务就是弄一个 ...

大哥,你让们老板先买个jlink去: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发现所有留言都是你留的。。。。   不知放不方便留个QQ。。。

我现在比较闲,吹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GD32上面可以跑安卓?真的假的

移植嘛。。。 程序核心代码是一个C库,我终极目标就是调用起开发板的声音设备可以录音然后加一点点代码进去就行了, 项目是一个语音识别的项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硬件配置是什么。。 开发板是GD32107C,下载器是硬件还是软件。。
2.下载软件是不是像Keil 这个?(这 ...

1.jlink下载器
2.jlink驱动
3.详细教程你翻以前的帖子即可
4.qq号码就算了,我也是半瓶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移植嘛。。。 程序核心代码是一个C库,我终极目标就是调用起开发板的声音设备可以录音然后加一点点代码进 ...

那我我建议你直接找STM32的例子,然后复制过来,然后再移植到GD32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jlink下载器
2.jlink驱动
3.详细教程你翻以前的帖子即可

ok,那我有问题再来问吧,先把jlink买下来。

那个,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是要用串口线,USB不行。。(记得以前弄一个板子的时候好像是用USB连的两头下载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我建议你直接找STM32的例子,然后复制过来,然后再移植到GD32上面

那个账号一小时只能发5个帖。。。又申请了一个。。。     谢谢你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账号一小时只能发5个帖。。。又申请了一个。。。     谢谢你啦~

你好狠。。。够了50个帖子就不限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k,那我有问题再来问吧,先把jlink买下来。

那个,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是要用串口线,USB不行。 ...

1.一般用jlink下载调试
2.现在笔记本哪有串口呀,用的是usb转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狠。。。够了50个帖子就不限制了。。。

1.没办法。。。 昨天查了一整天资料没找到能帮我快速上手的,再不行准备从单片机或者数电学起了都= =。。。

2.jlink分型号吗,我这就去买。

3.可是开发板那个盒子里带的USB线。。。就是一根细细的线,好像就是简单的一根线而已。。。

我将来连的时候,是用那根一边T口一边USB的线呢,还是用一边串口,另一边USB的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没办法。。。 昨天查了一整天资料没找到能帮我快速上手的,再不行准备从单片机或者数电学起了都= =。。 ...

1.JLink V8买个靠谱的店做的,便宜的很容易挂
2.那个USB应该是供电用的,具体得看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JLink V8买个靠谱的店做的,便宜的很容易挂
2.那个USB应该是供电用的,具体得看电路图 ...

那我就自己买个串口转USB咯?   那个T口就是专门用来供电的对不对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得看看你的电路图有没有集成u转串电路,如果有,就不必了,上你的电路图 ...

download . csdn.net/detail/jdcrew/769025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看你的电路图有没有集成u转串电路,如果有,就不必了,上你的电路图 ...

刷新了几次没看到回复。。刚发现原来都到第二页了。。。

电路图有好几个。不知道发哪个。。 上传了一个PDF,(.前后有空格不加空格发不了连接。。)麻烦 你去下一下啦。。。PDF挺小的。

网友C:
dd

无语了。浪费感情

网友A:
这是开发板的外观图,看到右下角的那个JTAG接口了吧,这个板子不带usb转串口的,需要你自备usb转串口线,当然你用的是台式机的话就不用了

网友A:
至于基本的介绍,应该给你的资料就有了

网友A:
你也可以看看这个简单介绍
http://www.eeboard.com/evaluation/gd32107c-ev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看看这个简单介绍
http://www.eeboard.com/evaluation/gd32107c-eval/

刚睡醒。。。。。   哎你人真是太好了看的我都感动了,我去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语了。浪费感情

你删了什么东西。。。。

网友D:
下载方式有3种:
1.J-LINK直接下载
2.用串口,通过PC机ISP软件下载
3.用USB,通过PC机DFU软件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方式有3种:
1.J-LINK直接下载
2.用串口,通过PC机ISP软件下载

额,也不是,我看那个板子的文档里讲

A Mini USB cable and a J-Link tool are necessary to down programs.

网友D:
我说的3种下载方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mini usb既可以作为供电,又可以作为DFU下载的连接线。105&107系列有DFU功能,其他型号没有DFU,只能使用IS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3种下载方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mini usb既可以作为供电,又可以作为DFU下载的连接线。105&107系列有D ...

不知道DFU是什么意思。。。 刚那句英文是从107的文档里抄的。。  他的意思不是说要下载程序的话J-LINK是必不可少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语了。浪费感情

:lol怎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下载方式有3种:
1.J-LINK直接下载
2.用串口,通过PC机ISP软件下载

学习了,我只知道前两种

网友E:
电子邮件:gd32@gigadevice.com
问问,要会找联系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子邮件:
问问,要会找联系方式

代理这么好?

网友F:
你需要我们锐鑫同创,哈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