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在keil下出错,vs2013下没错

楼主(2014-07-2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struct
{
        int i;
        int d;
} StepMoto;
StepMoto moto[3];
void extract(char *p);
char * extractString(char *p, int i);
void  main()
{
        char c[] = "#3p11234#1p112345#2p112346#s";
        extract(c);
        while(1);

}
void extract(char *pn)
{
        while (*pn != 's')
        {
                if (*pn++ == '#')
                {
                        switch (*pn)
                        {
                        case '1':
                                pn = extractString(pn, 0);
                                break;
                        case '2':
                                pn = extractString(pn, 1);
                                break;
                        case '3':
                                pn = extractString(pn, 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char * extractString(char *p, int i)
{
        char cp, ch[10];
        int j = 0;
        while (*p != '#')
        {
                ch[j++] = *p++;
        }
        cp = ch[2];
        moto[i].d = atoi(&cp);   //就是这句 转换后就出错。
        moto[i].i = atoi(&ch[3]);
        return p;
}

网友A:
有啥错误?

网友B:
atoi的输入变量是字符串,不是字符,字符串以0结尾,所谓"null terminated", 而字符不需要结尾。松散但灵活的编译器可以认为你的程序对,因为运行时,只要cp的地址后一个地址的数据是零就不会有问题. 但严谨点的编译器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