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路边山寨电动车充电站的投币机如何计量时间?

楼主(2014-07-29):
路边的很多电动车山寨充电站,有一个投币机,塞一大洋进去,就可以充电N分钟,请问这个N分钟是怎么样计量的?是否有很大水分

网友A:
使用时间模块,计时器

楼主:
拆开里面看到有一个投币机模块,观察其连接MCU板的端口,该端口一个3脚连接器,其中一个供电电源+12V引脚,一个GND引脚,一个coin引脚(应该是计量多少个币的作用),不过没有发现时间模块

网友:
通过监测和计时模块实现的,计时可以用单片机等方式

网友B:
投币触发及时吗?拆一个学习下

网友C:
有没分辨假*的模块.

楼主:
貌似不知道喔,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