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源方电感影响因素求解

楼主:
左图是一个类似于变压器的设备,环状的为铁芯,左边缠绕有几圈线圈,向线圈输入一定频率的振荡电压。那么这相当于一个源方的电感,我查了一个铁芯线圈的电感公式为 ,u为铁芯的磁导率,n0为单位线圈的匝数,T为线圈的体积。但我现在想知道最终影响电感的L的因素有哪些,比如与磁导率有关系,但磁导率又与哪些量有关系呢,与负载有什么样的关系,若周围又有金属是不是也有影响。如果有一个表达L的终极公式就好了。
右图是变压器的等效图,它对分析变压器源方电感L的影响因素有什么作用??

网友A(2014-07-29):
磁导率基本上是固定的,只与磁芯材料有关。当然,初始磁导率一般比较低,饱和后也大大降低,这个要看B-H曲线。
外部周围有铁心会对电感有一定影响,但若磁心是闭合的,同时磁导率高,那么外界影响就很小。
磁芯如果有开口/气隙/间隙,那么磁路就有断开,因为空气的磁导率第,间隙越大则电感就越小,同时受外界影响就越大。之所以有时留有间隙,是因为交流不对称,或只有直流通过,容易饱和,比如变压器次级半波整流。
变压器的设计有规律或公式,初级电感由工作频率、功率等决定。初级电感如果太小,则励磁电流大、无功损耗大、铁损大,但初级电感太大说明初级圈数多了,铜损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导率基本上是固定的,只与磁芯材料有关。当然,初始磁导率一般比较低,饱和后也大大降低,这个要看B-H曲 ...

这是铁磁质的磁化曲线。从图中看出B随H的变大而变大,最趋于饱和。磁导率                              等于磁介质磁感应强度B与磁场强度H之比,即 u=dB / dH,所以u是先增大后减小,而u又是由铁芯材料所决定的,是一个常数。那么u到底是由谁决定的呢,B与H的比值也决定了u,那么B和H又由谁决定呢?(这是与电流有关吗)能不能用多个具体公式表示出来呢!!!!!我实现搞不清u到底受谁的影响了??其实我们那闭合的铁环是由8根铁芯拧合成一个环的,肯定存在间隙!间隙又是如何影响呢!有理论的公式么?谢谢!!!!!!!!或者能不能介绍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铁磁质的磁化曲线。从图中看出B随H的变大而变大,最趋于饱和。磁导率                              ...

u=dB/dH,这个是切线斜率,从B-H曲线可以看出,在原点附近斜率小,即初始磁导率小,然后增加并有个最大值,饱和后斜率减少并趋近于0.
所谓材料选定后u是常数是当H一定的时候,H变化当然u也变化。
H决定了B,不能用公式表示,只能看曲线,不同材料曲线形状差别也很大,不知道材料更不能表示为公式。
间隙是指磁路断开的间隙,几个磁芯叠加的那不叫间隙。
资料很多,找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u=dB/dH,这个是切线斜率,从B-H曲线可以看出,在原点附近斜率小,即初始磁导率小,然后增加并有个最大值 ...

请问T叔是什么?

网友A(点评):
本论坛的tyw,拥有海量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