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的传输频率MHz与信号的数据速率Mbps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4-07-29):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权衡边沿过渡时间及脉冲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权衡边沿过渡时间及脉冲延迟

谢谢版主回复,可是输入信号提供的参数里没有边沿过度时间,脉冲延迟这些参数,只说了频率10MHz,这个如何权衡?

网友A:
不是要你去看信号,而是看器件的参数。一般要求是:边沿过渡时长不超过传输脉冲宽度的1/10~1/5,视具体要求定。而脉冲延迟则是够用就行,主要看经济指标

楼主:
不懂,器件资料我有,但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器件资料如附件,这种芯片大概可以适用多少频率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