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压缓慢上升时,外部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4-07-29):
有个奇怪的现象,说出来大家讨论下:
MSP430AFE253 + 12MHz 通过一个超级电容(3V 5F)供电,上电的过程是:外部电源先给超级电容充电,同时超级电容给430供电,因为超级电容充电太慢,且没有加限流电阻,导致超级电容输出的电压上升非常缓慢,430的供电电压也是一个缓慢上升的电压(从0V上升到1.8V大概需要3分钟时间)。
在电压低于1.8V的时候外部晶振不起振还好理解,但是即便供电电压上升到了1.8V以上甚至3V,晶振还是保持在不起振状态,大家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网友A:
电源电压上升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上升太慢了

恩。但是430不是有个欠压复位吗,当电压不足以让430工作时,430保持在复位状态,当电压上升至足以让430工作时,晶振应该可以起振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但是430不是有个欠压复位吗,当电压不足以让430工作时,430保持在复位状态,当电压上升至足以让430工 ...

电压上升太慢,会影响上电复位。mcu要先运行起来才能检测欠压,还没启动起来,一切都无从谈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上升太慢,会影响上电复位。mcu要先运行起来才能检测欠压,还没启动起来,一切都无从谈起 ...

可是430的数据手册上有关于上升阶段的欠压介绍啊,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带BOR的msp430,当VCC超过Vcc(start)后POR信号变得有效,直到VCC超过V(B_IT+),然后会经过一个延时t(BOR)后。延时t(BOR)会根据Vcc电压变高的倾斜角度的减小而相应的延长,但最大值不能超过2000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BOR的msp430,当VCC超过Vcc(start)后POR信号变得有效,直到VCC超过V(B_IT+),然后会经过一个延时t(BOR)后 ...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