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电源、低失调电压的运放

楼主(2014-07-29):
(无正文)

网友A:
高压的,精度一般会差一些的,你得提出失调电压的范围。

网友B:
没有给出更详细的指标要求,或者给出要处理的信号也好选运放。
给楼主推荐一款,SGM8292参考吧:

网友C:
LT1013C,典型失调电压0.06mV,最大0.3mV,双运放
OPA188,典型失调电压0.006mV,最大0.025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给出更详细的指标要求,或者给出要处理的信号也好选运放。
给楼主推荐一款,SGM8292参考吧: ...

Input Offset Voltage (VOS) VCM = +2.5V 0.3 1.5 2.4 2.75 mV MAX 输入失调电压有点偏大.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1013C,典型失调电压0.06mV,最大0.3mV,双运放
OPA188,典型失调电压0.006mV,最大0.025mV ...

谢谢您的推荐!

网友C(点评):
对了,OPA188是单运放,OPA2188是同性能的双运放

网友A:
如果是由于放大倍数比较高,小信号输入的系统,失调电压大引起输出误差大的话。
如果你允许最终只有10mV级别的输出电压失调。
建议二级放大,前级用低压的高精度运放(高增益),后级用普通的高压运放(低增益)。

网友D:
OPA2211A
OPA2227UA
ADA4637-1B
ADA4077-2A
AD8671,AD8672
AD8675,AD8676A
AD8677
LT1028C

推荐 AD8675/8676,性价比很高, 和 ADA4637-1B。

网友C(点评):
我看楼主的意思,是需要单电源运放

网友E:
5V~32V?…范围太宽、应设计“步进式”电路控制!…
这跟运放无直接关系!…跟你控制电路设计理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