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接收数据长度不定,想用接收FIFO来减少中断次数,如何判断接收完了?

楼主(2014-07-2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需要在发送的数据上加上结束标志。比如说以回车符结束。。。。

网友B:
结束标志在哪里

网友C:
数据结束位置添加个结束符号,或者用中断实现。

楼主:
发送数据不受控制,没有结束的符号,

网友D:
这个可咨询网站

网友E:
现在很多 UART 硬件都有 IDLE 中断,或者称为接收超时中断。你可以利用之作为所谓的“结束判断”。
通信协议需要满足两个要求:
1、数据开始到数据结束之间的各个字节,时序上都必须前后紧连。
2、数据结束到下一个数据开始,时序上必须有一个字节以上的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