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各系列的区别

楼主(2014-07-29):
请问MSP430F与MSP430G有什么区别?如果学习的话应该从哪个系列开始,现在手头有一款LaunchPad开发板。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如何学习MSP430  感激不尽

网友A:
G是经济系列,这个开发板用g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是经济系列,这个开发板用g系列的

原来是经济系列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大概弄明白了 剩下的交给时间了

网友C(2016-01-11):
定义不同的芯片

网友C:
其实还是看手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