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仿真问题

楼主(2014-07-29):
仿真时发现74hc164好像没有工作,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原理图,程序?什么也没有,怎么分析?

网友B:
在输入完串行数据后打个断点,用万用表量那个时候的管脚电平,看对不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程序?什么也没有,怎么分析?

不好意思,刚没有上传图片
代码: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clon PORTA|=BIT(0)
#define scloff PORTA&=~BIT(0)
#define dion PORTA|=BIT(1)
#define dioff PORTA&=~BIT(1)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ataout(uchar temp)
{
         uchar i,temp1;
         temp1=tab[temp];
         for(i=0;i<8;i++)
         {
                  scloff;
                NOP();
                if((temp1&0x80)!=0x80)
                {
                         dioff;
                        NOP();
                }
                else
                {
                         NOP();
                         dion;
                        NOP();
                }
                        sclon;
                        NOP();
                        NOP();
                        temp<<=1;
                        NOP();
                        NOP();
                        scloff;
         }
}
void delay(void)
{
         uint i;
         for(i=0;i<200;i++);
}
void display(uint k)
{
         dataout(k/1000);
         PORTA&=0x03;
         delay();
         dataout(k/100%10);
         PORTA|=0x04;
         delay();
         dataout(k/10%10);
         PORTA&=0x0b;
         PORTA|=0x08;
         delay();
         dataout(k%10);
         PORTA|=0x0c;
         delay();
}
void main(void)
{
         DDRA=0xff;
         while(1)
         {
                          delay();
                        display(1234);
                        delay();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输入完串行数据后打个断点,用万用表量那个时候的管脚电平,看对不对啦

嗯 好的,我看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