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

楼主(2014-07-29):
最近买了一块stm32l-discovery,但是所有例程什么的都没有,准备开始学习stm32,我该如何下手,求大神们给予帮助和指点。

网友A:
没有例程你买开发板干嘛,去找找野火板子上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例程你买开发板干嘛,去找找野火板子上的例子

我以为它是带例程的,也没看,到手了以后才发现没有例程,所以比较郁闷,只能再买个开发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为它是带例程的,也没看,到手了以后才发现没有例程,所以比较郁闷,只能再买个开发板了。 ...

你太奢侈了。。。例程移植一下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奢侈了。。。例程移植一下就可以的

好的吧,谢谢。

网友B:
152这个芯片好像用的比较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