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4-07-29):
AD9画PCB,复制粘贴元件,元件编号不是会递增1吗?怎么我复制C15粘贴出来的是#15?如下图d:\UserProfile\355781\桌面\1.bmp

网友A:
图片挂了,都一样无所谓,完了你自动分配标号即可

网友B:
按住shift,左键点住元件再拖动,会自动加1,直接复制粘贴不行

网友A:
试了试,你复制粘贴的事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shift,左键点住元件再拖动,会自动加1,直接复制粘贴不行

你好!我说的是PCB绘图中,不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挂了,都一样无所谓,完了你自动分配标号即可

自动分配后,那些复制的没变化,还是以#开头的编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说的是PCB绘图中,不是原理图

网友A:
PCB中没这么干过,要试试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动分配后,那些复制的没变化,还是以#开头的编号

你确定是#,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不可能吧

电容C5复制粘贴变成#5
电阻R9复制粘贴变成29
二极管D15复制粘贴变成$15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容C5复制粘贴变成#5
电阻R9复制粘贴变成29
二极管D15复制粘贴变成$15

这不科学,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