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pwm问题

楼主(2014-07-29):
(无正文)

网友A:
有没有使能PWM模块的时钟呢,再对照手册,检查下程序吧。

网友B:
拆机下来的   这两路PWM波接口完全有可能被损坏    如果保证配置一样那就是口有问题

网友C:
我配置的pwm波形里面断续是怎么回事??波形不连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配置的pwm波形里面断续是怎么回事??波形不连续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一路一路调试过来,成功一路再调第二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一路一路调试过来,成功一路再调第二路。

谢谢,是跟示波器的采样频率重合了

楼主(2014-10-29):
可以了,是由于访真时,PWM中断有时进还去造成的,影响判断,

楼主:
为什么dsp访真,怎么不好用,有时的重以电好几次,才能进入.先结贴了,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