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103 DAC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29):
最近要用STM32F103ZET6做东西,要求输出方波 三角波 锯齿波,波形频率要求几十KHz到1MHz,幅值可调
  我查了网上的资料说DAC的转换速度为1us,也就是说频率为1MHz,采样100个点的话,输出波形的最大频率是10KHz
  那我要通过什么方式才能让输出波形的频率达到1MHz呢?还有采样多少个点 才能使波形的精确度比较高呢 ,采样点数和波形的精确度之间有没有什么最合适的值呢?
      如果有做过的高手希望指点一下,先行谢谢了。

网友A:
dac速度不够,只能超频了,20M函数发生器不少用的都是专用芯片

网友A:
dac速度不够,只能超频了,20M函数发生器不少用的都是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