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9 使用问题

楼主(2014-07-29):
我使用PIC8F1789出现个问题:PORTA口的RA4作为数字量输出,输出控制一个三极管,初始化检查了很多遍,没错。就是不可控!与T0CKI这个功能有关系吗?
初始化:
TRISA=0x23;//
ANSELA=0x03;

还需要其他设置吗?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有端口寄存器吧,我以前看过但是没有实际用过,你得查下一端口寄存器,还有控制方向的

网友B:
PIC有16F189吗?没用过。看看手册RA4是不是OC输出,如果是的话就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C:
先设置为数字口,再设置为输出看看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口线接到别的电路了!低级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口线接到别的电路了!低级错误!

网友E(2014-10-14):
引用 网友D:

接到别的线路了,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