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求助关于提取GPS时间数据

楼主(2014-07-29):
  我用下面的程序将gps的GPGGA存入st字符串中,后判断时间这几位,为什么每隔几次st里的数据就出错一次回到上一个时间?
gpp = gpsbuf;  //gpsbuf存储串口接收数组
if((st = strstr(gpp,"$GPGGA,")) != NULL)
    {
      for(i=0;i<strlen(st);i++)
      {
        if(st[i++] == '\n')
        {
          st = '\0';
        }
      }
    }
      if((st[4] == 'G')&&(st[5] == 'A')&&(st[8] == '7')&&(st[9] == '1')&&(st[10] == '9'))
         {
          P6OUT = 0x00;
          P2OUT = 0xff;
          memset(st,' ',70);
         }

网友A:
GGA的格式:$GPGGA,hhmmSS.ss,以前我用C51编的,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