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 472 USB Endpoints buffer 在哪段地址空间?

楼主(2014-07-29):
手册上找不到

网友A:
帮你顶大大的

楼主:
谢楼上2位顶友,呵呵,新唐回复这个 buffer 在 USB IP 内部,不在 CPU 的寻址空间,用 DMA 读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楼上2位顶友,呵呵,新唐回复这个 buffer 在 USB IP 内部,不在 CPU 的寻址空间,用 DMA 读取 ...

可能是整个USB模块做了整体划分,像endpoint buf和BULK buf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如果寄存器没有出现的话也只能这样理解了。。。。

网友C:
不在CPU的寻址空间。。。

楼主:
buffer 的数据只能通过寄存器一个一个读出来或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