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STM32F103 I2C 转SPI桥项目外包(已找合适合作者)

楼主(2014-07-29):
价格:100000 元

已找合适合作者。谢谢!

网友A:
有如下疑问:
1. 处理器读SPI时,是否会有写入,比如先写入地址再读,如果有,难度会加大。
2. “处理器端接收到INT 信号(INT 下降沿)后, 分两次读写bridge 端数据(SS 每片
选一次算读写一次);第一次读取数据长度为16bytes,第二次读取长度为59bytes;
每一次读写数据,Byte 与byte 之间无时延。”
根据问题1,如果没有写命令,那么读的时候如何区别是要读16字节还是59字节。
还是说16字节包含在59字节内。
3. I2C接口这边是否需要写传感器的驱动?如果有的话,有几种?
数据量大吗?使用标准速度(100Kbps)还是高速(400Kbps),多长时间要读一次?

网友A:
另外问题,STM32F103最低工作电压2.0V,且没有单独的VDDIO,所以1.8V的工作电压会产生问题。

网友B:
请搜索 塞朴拉斯 cp2120 不用谢我

网友C:
曾经用ARM7写过一个串口桥接的程序,双向115200bps实时桥接,秒杀了一群混日子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如下疑问:
1. 处理器读SPI时,是否会有写入,比如先写入地址再读,如果有,难度会加大。
2. “处理器端 ...

1. 会有写入。
2.同上。
3.I2C 这边我认为简单,没有传感器的驱动。 只要400K就OK。 INT过来才读,20ms左右会产生一次中断,读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问题,STM32F103最低工作电压2.0V,且没有单独的VDDIO,所以1.8V的工作电压会产生问题。 ...

电平 问题我也考虑过,STM32 这边电平2.0V, 处理器端1.8V,应该可以试一下是否能工作。我觉得0.2的压差应该问题不大。

I2C 上面,一端 3.0V, 一端 1.8V,这样的项目我搞过,没有问题。

网友A:
1. 如果处理器有写入的话,意味着桥这边要对写入做分析处理,所以处理器的两次读写之间的间隔最短时间要能保证。
2. STM32的I2C挺大的坑,可以考虑用GPIO模拟。
3. 接近甚至超出数据手册极限值是很危险的动作。

网友D:
没觉得有多难

网友E:
大神如此之多,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处理器有写入的话,意味着桥这边要对写入做分析处理,所以处理器的两次读写之间的间隔最短时间要能 ...

1. 两次读写之间 有20ms左右的时间间隔。 分析处理写入数据是完全足够的。
2. I2C 这边 GPIO模拟也不成问题。我说了,I2C这边简单。这个项目问题的难点不是在I2C这边,而是在SPI。
3. 接近极限也是没有办法, 除STM32,我还没找到有比这人更快的SPI。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觉得有多难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主要 是我之前没搞过STM32的东西,现在要急着搞这个。所以外包了。

网友F:
SPI有什么难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SPI有什么难点?

是slave
然后主机会有命令发下来,解析之后再给出对应的数据。
非要说多大难度倒是没有,毕业不是需要攻关的项目。

网友F:
做从也没什么哦,这个东西最主要是要稳定,跑个十天半个月的不出问题,这才令人佩服

网友G(2016-11-22):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案子,但是SPI速度不需要那么高,有意愿的可以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