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振荡器的问题

楼主(2014-07-29):
单片机内部具有自己的振荡器吗,有的时候外接的振荡器有什么用处呢,还有有谁用过MC9S12XEP100吗,它的晶振是多少呢,其内部的计数器的频率又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A:
某些型号有内部振荡器,某些型号没有。
外接振荡器频率稳定性远高于内部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型号有内部振荡器,某些型号没有。
外接振荡器频率稳定性远高于内部振荡器。 ...

振荡器 (XOSC) — 闭环控制的皮尔斯 (Pierce)振荡器;支持范围31.25 kHz至38.4 kHz或1 MHz至16MHz之间的晶体或陶瓷谐振器。我现在用的单片机中是这样介绍的,然后在电路中我又自己加了一个4MHZ的晶振,我想问一下,这时候又是什么情况呢,这时候的总线频率又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振荡器 (XOSC) — 闭环控制的皮尔斯 (Pierce)振荡器;支持范围31.25 kHz至38.4 kHz或1 MHz至16MHz之 ...

皮尔斯 (Pierce)振荡器是石英晶体振荡器,单片机不大可能把石英晶体集成到芯片内,故现在单片机的内部振荡器都是RC振荡器。
所说“支持……”,可能是指单片机内部放大器和外部石英晶体构成的皮尔斯 (Pierce)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尔斯 (Pierce)振荡器是石英晶体振荡器,单片机不大可能把石英晶体集成到芯片内,故现在单片机的内部 ...

我还想请问,就是飞思卡尔的16位单片机MC9S12XEP100,如果在外部接了个16M的晶振,此时的总线频率是多少呢,还有就是计数器的工作频率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想请问,就是飞思卡尔的16位单片机MC9S12XEP100,如果在外部接了个16M的晶振,此时的总线频率是多少 ...

这个我不知道。
该单片机datasheet中应该能够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知道。
该单片机datasheet中应该能够查到。

大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放大器的供电电源变化对放大器的精度有影响吗,就是说在电源供电不稳的时候,对放大器的性能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放大器的供电电源变化对放大器的精度有影响吗,就是说在电源供电不稳的时候, ...

有,但相当小。
运放参数中有个 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 ,即此。
分立元件放大器,尤其是单端的放大器,电源供电不稳的影响比运放要大。

网友B:
内部是RC振荡器,不准的,且受电压和温度影响比较大

楼主:
可以解释一下数据手册中的这一段话吗,我自己翻译后,还是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