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高速SPI 通信问题,你会吗

楼主(2014-07-29):
1. 系统模型

1. 项目说明
如上图所示,使用STM32F103 实现一个I2C Master SPI Slave的转接桥。数据采集器采集到数据以后,以中断(INT)方式通知bridge对数据进行读取;bridge读取到数据以后同样以中断(INT)方式通知处理器对数据进行读取。
2. 工作条件
① 处理器端可向bridge供电电压为1.8V 3.0V
② SPI bus INT引脚电平为1.8V(高电平时为1.8V,供电平为0V)。
③ SPI 工作模式为 Mode0 CPHA=0CPOL=0)。
④ 处理器端SPI 通信速率为12.5M(SPI SCLK频率),因结构限制,只能使用IC        部时钟,不能外接晶振。
⑤ 处理器端接收到INT信号(INT下降沿)后, 分两次读写bridge端数据(SS每片                选一次算读写一次);第一次读取数据长度为16bytes,第二次读取长度为59bytes                每一次读写数据,Bytebyte之间无时延。
⑥ 以上条件,因处理器端软硬件都已固定死,没办法再做更改。

请问一下各位, STM32F103 能否满足以上要求。

网友A:
103的电压难以满足要求,可以看看ST新出的401系列

网友B:
电压还是加个泵吧.这么低.

网友C:
STM32F103 用内部晶振, 最高可以运行在 64MHz, SPI  从模式频率 (最大为fPCLK/2). 可接受 16MHz.  通信速率为12.5M 满足.

就剩 1.8V 偏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还是加个泵吧.这么低.

泵是怎么加。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泵是怎么加。求指教。

就是升压芯片.

网友D(2017-02-10):
谁帮我完成 IIC to SPI bridge项目,要求10M的SPI,出五千

网友E:
SPI通信比iic快多了。

网友E:
一般都是通过IO进行模拟spi读写。

网友F:
这个项目不错,有借鉴性,看看大家怎么做。

网友G:
SPI还有高速通信?

网友G:
SPI的通信频率不就是400K左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