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 NON-OS如何设置H264编码速率

楼主(2014-07-29):
    怎么h264编码的速率呢?demo给的是30帧每秒,但是解流视频的时候好像无法支持这么高的帧率,老是会丢帧,每秒15帧就不会丢,但是编码那边不知道从哪里改,解出来会有问题。求大神知道

楼主:
是在ratecontrol.c 里面修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ratecontrol.c 里面修改吗

速率控制嘛

网友B:
楼主的意思编码也改成15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编码也改成15帧?

是的,但是找不到在哪里设置

网友(2018-05-04):
楼您好,我最近也在调h264压缩。想请教一下用自己录得一段yuv422(480*288)视频进行压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修改那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