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读取普通USB摄像头的思路

楼主(2014-07-29):
想用STM32F407读取USB摄像头的图像,官方例程st的库只有hid和msc的驱动,应该要用uvc驱动
在哪里能搜到uvc的驱动呢

楼主: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2015-08-17):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现在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要是有可能的话请指教

网友B(2015-09-29):
我也是想做这个,各位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资料

网友C:
我弱弱的问问,这样可以实现什么功能,USB摄像头可以直接接电脑了,STM32读取数据进行远距离传输吗,因为USB传输距离短?
大神解惑

网友D:
那个驱动都不知道怎么做,要知道那个协议才行。

网友E:
没有用过stm的这项功能,无能为力

网友F(2019-03-20):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现在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要是有可能的话请指教 ...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走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