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后出现噪声,什么情况呢?

楼主(2014-07-29):
根据例程,自己写了一个AD采样的例程,然后在CCS上显示着看了一下,但是问题是,我的信号在示波器上看着很清晰,但是AD采了以后就会有一些奇怪的噪声出现啊,就像这样

如果是噪声的话怎么会是一节一节的,会不会是我的程序有问题,还是28335的AD本身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如果是程序的问题,我的例程几乎没有改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信号给的是1.3V左右的直流电,会有一点噪声,但是没有这么明显的。

网友A(2014-08-31):
空间工频是否有干扰叠加了,频率是多少呢? 分析噪声知道频率很重要.

网友A:
还有你的采样粒度是否分布得均匀,如果出噪声的地方正是你采的点,那说明全部的采样都有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