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TurboWriter不能烧写SDRAM吗?

楼主(2014-07-29):
菜鸟求助:在NUC950中烧写NON_OS Library中生成的bin格式样例时,按下download之后卡了一会显示ACK error,请问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我没用过,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帮顶

网友B:
地址不对吧?SDRAM肯定能存储。只要你不掉电‘’

网友C:
地址0x8000 download and run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址0x8000 download and run

对了,可以请教下,为什么SDRAM地址是0x8000吗?我看芯片手册上memory map是从0x0000开始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不对吧?SDRAM肯定能存储。只要你不掉电‘’

多谢九哥~ 好修是我在连接的时候把串口也插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看不到了,把串口一拔掉好像就好了。

网友C(2014-09-04):
引用 楼主:
对了,可以请教下,为什么SDRAM地址是0x8000吗?我看芯片手册上memory map是从0x0000开始的呀? ...

0x0000 开始应该是放了中断向量表之类的。 然后TurboWriter内部可能有规定从0x8000开始。

纯属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没看啊,瞎说。

那请问您知道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址不对吧?SDRAM肯定能存储。只要你不掉电‘’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线路问题,你两个线都连接,可能发生某些逻辑错误了。

网友F:
你好,我的turbo writer根本连不上硬件是怎么回事呢?你是怎样连接的,给我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的turbo writer根本连不上硬件是怎么回事呢?你是怎样连接的,给我说一下,谢谢!!! ...

先安装驱动,再选择usb boot模式,打开电源就能看到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