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产生方波

楼主(2014-07-29):
用一个单片机产生频率500Hz的方波,每次都是前面大概几百毫秒的干扰特别严重,基本上看不出来是方波了,怎么破?

总结1-19楼
Ⅰ、看有木有虚焊
Ⅱ、看看稳压

还有木有补充的?

网友A:
外部干扰? 先排除外部硬件的干扰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外部硬件导致的干扰,使用软仿输出还是PWM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外部硬件导致的干扰,使用软仿输出还是PWM输出的?

软件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外部硬件导致的干扰,使用软仿输出还是PWM输出的?

应该是干扰,我用手摸着他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干扰,我用手摸着他就好了。。

看看你的电路图 是不是有设计缺陷

网友C:
输出强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强度不够吧

输出能力应该还好吧,STC的强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电路图 是不是有设计缺陷

电路啥也木有,就是一个引脚,一个上拉电阻,负载是一个电阻,后面一个光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能力应该还好吧,STC的强推挽

强输出都能干扰成那样应该不可能

应该是硬件问题,比如地线虚焊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输出都能干扰成那样应该不可能

应该是硬件问题,比如地线虚焊啊什么的 ...

会不会是由于电压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由于电压不稳定?

可能性是有的

楼主:
en ,明天搞一下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性是有的

en ,明天搞一下稳压

网友D:
汗,你问用的开发板吧,用手摸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汗,你问用的开发板吧,用手摸摸就好了

不是摸摸就好,是摸着就好,也可以连一根大概一米的线,就像以前家里的旧电视,摸着就行了

网友E:
程序问题?
测试方法问题?
还是真的干扰?

网友D:
你拿烙铁焊一遍试试,这种问题最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拿烙铁焊一遍试试,这种问题最纠结了

嗯,好。

网友F:
上拉电阻过大吧,现在是多大的上拉电阻

网友G:
是不是软件干扰?如果不是利用PWM模块的话,要注意软件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拉电阻过大吧,现在是多大的上拉电阻

10k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软件干扰?如果不是利用PWM模块的话,要注意软件冲突。

软件干扰?程序里除了计时器和产生方波的,没有其他程序

网友C:
既然是推挽输出,还要上拉干嘛

表示怀疑是不是没有设置对

网友H:
方波怎么控制出来的?寄存器?定时器?

网友I:
你的这种干扰肯定是来源于电路板Vcc对地之间的,你可以这部分用一根22AHG线代替,供电再试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J:
软件绝对是可以实现的,是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上图啊

网友K:
加一个二极管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方波怎么控制出来的?寄存器?定时器?

定时器中断里面,标志变量 it 进行+1;
主程序中判断 it 输出波形。
现在测得上电后,大概开始的 0.2s 没有输出波形,判断是复位有问题

楼主:
木有虚焊,电源稳压木有问题。

定时器中断里面,标志变量 it 进行+1;
主程序中判断 it 输出波形。
现在测得上电后,大概开始的 0.2s 没有输出波形,判断是复位有问题

开始的 0.2s 复位用这么久么?

网友L:
你说的每次,是说每次上电都这种情况?如果是上电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就有可能是电源的事儿,加一个大点的电容试试,再或者看看你的复位电路,检测一下复位引脚,看看复位时间,应该就这么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