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配置GPIO

楼主(2014-07-29):
STM32上的I/O管脚称为GPIO(General-purpose I/O)通用输入/输出管脚。GPIO引脚又被分为GPIOA,GPIOB....GPIOG不同的组,每个端口分为0~15,共有16个不同的引脚。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 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配置相应的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选择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输出速率选择50MHZ(2,10,50三种速率),GPIO_Speed是一个枚举类型变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端口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设置GPIOC的3,4,5管脚为高电平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网友A:
楼主想表达啥意思?

网友B:
好像RC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