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问题

楼主(2014-07-29):
故障现象:in点接的是DA转换器输出的模拟电压,发现与in端相连的电阻,对DA的输出影响比较大,不知道原因,直接将与in端相连的电阻去掉,一切正常。

故障分析:in端的电阻降低了运放的输入电阻导致。(不知道对不?请大神指教)

网友A:
每个电阻分别是多大?用的什么运放?

网友B:
什么运放?居然有很低的输入阻抗影响你DA了!

网友C:
你是不是虚焊了。注意输出的电压不要超过你的电源。

网友D:
给出来运放型号、上面几个电阻的阻值才好分析

网友E:
一般的DAC内部都有增益为2倍的运放,输出阻抗一般只有1~5欧姆。也有没运放的DAC,比如说DAC8831,它的输出阻抗有6K,需外加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阻分别是多大?用的什么运放?

放大是1K/1K。同相输入电阻是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运放?居然有很低的输入阻抗影响你DA了!

op2177

网友D:
OP2177,nA级别的输入偏置电流、输入失调电流,算出来的输入阻抗也是相当大的,远远大于1K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2177,nA级别的输入偏置电流、输入失调电流,算出来的输入阻抗也是相当大的,远远大于1K哈 ...

哦,那说明了神马

网友F:
连接上同相端的电阻后,是幅度降低了,还是波形变了?

网友G:
相关参数

网友H:
DA是什么型号?

网友I:
是什么影响?接上和不接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接上同相端的电阻后,是幅度降低了,还是波形变了?

DA输出幅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什么影响?接上和不接有什么不同?

输出幅度降低

网友J:
op运放芯片,输入断电阻肯定大于1K,而且这不是主要原因,可能原因不是电阻影响的

网友K:
我们的电机是接入一个跟随器

网友L:
为什么放这个电阻????

网友M:
这个电阻应该有。

有比没有好。

是个隔离电阻对于DAC来说。

网友F:
也许运放买到A片的,输入阻抗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放这个电阻????

平衡电阻

网友N:
没有考滤偏置电阻平衡吧,引发失调电压升高吧。

网友N:
同相的电阻的作用为1:限流,保护输入级,2。克服因偏置电流引发的失调电压,

网友O:
电阻多大的阿?

网友P:
运放的输入电阻不是无穷大么?

网友Q:
会不会超过放大范围,使虚断通过电阻反馈过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