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常闭,给电时如何让可控硅断开

楼主(2014-07-29):
  无源常闭,给电时如何让可控硅断开。不给控制信号时,可控硅导通;给控制信号时,可控硅断开。现在调试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不给控制信号时,可控硅导通,给控制信号时,可控硅还是导通;请问,这原理图还要修改哪里

网友A:
楼主你的电路图画的有点看不懂,不符合常规逻辑。

楼主:
哪里看不懂?

网友B:
为什么要用那么复杂的电路?用这种电路不是简单多了:

网友B:
为什么直接不能上电路图的图片,下载了还要装Protel才能打开,如果别人不用Protel还怎样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那么复杂的电路?用这种电路不是简单多了:

恩,这是用程序编写的,貌似芯片有点贵,我想可不可以 用纯硬件搭成的电路。

网友C(2014-08-28):
了解一下双向可控硅“导通”和“关断”原理吧!…不控也通、有控也通…你那可控硅击穿啦!

网友D:
可控硅是自己关断的

楼主(2017-02-22):
好久没来了,此问题早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