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座ESD不过,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4-07-29):
一个监控设备,整机的GND与机壳是连接到一起的,设备的后挡板上开有缝隙,分别用于插SD卡和SIM卡,PCB上的卡座本身离后挡板有段距离,接地柱在后档板上,在打气隙-8KV时,发现这两缝隙会导致图象偏色,设备不死机,而偏色是由于前档板的SENSOR模组受干扰所导致,有点想不通,打后档板会影响到前挡板的SENSOR正常工作;另打+8KV时无此现象;

网友A:
有可能是接地不良的原因,测一下接地电阻

网友B(2015-05-04):
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