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FFT后的结果中找到信号的最大频率呢?

楼主(2014-07-29):
有一个256点的信号,已得到FFT结果,现在想找到原始信号的最大频率,请问怎么做呢?

网友A:
搜索最大值呗,不过这个有个频率分辨率的问题,你搜索到的最大值不一定是实际最大频率值。

网友B(2014-09-24):
两步:第一步要确定燥底,这个很容易第二步是确定阈值,因为很多高频的分量其实是谐波,不应该存在,所以这个阈值是根据设计的应用环境决定,只要这两个值确定了,从中间的点往边上找,因为FFT是对称的,找到的这个点的序号换成对应的频率值即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楼上回答的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