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导入器件时出现粉红色方框

楼主(2014-07-29):
使用PADS画电路时,将器件导入到Layout中, 有一个器件被粉红色方框框了起来,如附件所示,其他器件都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2017-12-08):
应该是封装的问题吧

网友B:
看下元件封装库的所有层,是不是用了哪个层画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