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将一个可变频率的脉冲信号转换成频率不变的交流信号

楼主(2014-07-29):
RT  我分别生成128HZ 1KHZ 8KHZ的脉冲波形 想要转换成相同频率的交流信号,应该添加怎样的电路。。我能想到的是用运放。  脉冲的幅度也是可调的。

网友A:
什么波形的脉冲要变成什么波形的交流信号?

网友B:
实在不明白楼主想要干什么。

网友C:
一个电容

网友D:
楼主想说的是将方波信号转成正弦波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波形的脉冲要变成什么波形的交流信号?

矩形脉冲信号转换成交流的信号  这个交流的信号也是矩形波  ··说的不太清楚  我画个图给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说的是将方波信号转成正弦波信号吧。

不是的 也是转换成正弦的波形 只是这个波形也是交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明白楼主想要干什么。

不好意思  没描述清楚  是要将一个矩形脉冲信号 转换成一个矩形的交流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没描述清楚  是要将一个矩形脉冲信号 转换成一个矩形的交流信号 ...

若如此,按4楼所说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如此,按4楼所说办。

可以给我解释下原理吗··?  不太明白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给我解释下原理吗··?  不太明白 谢谢了!!

电容不能通过直流,或者说电容对直流阻抗无穷大,所以串联一支电容即可“隔去直流”(网络上通行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能通过直流,或者说电容对直流阻抗无穷大,所以串联一支电容即可“隔去直流”(网络上通行的说法)。 ...

那么生成的波形应该是像图中下面那个波形一样吧。。可是我想生成的是一个有正负电压的矩形波啊

网友E:
法一:如楼上所述,加一个电容,变为交流耦合,隔 除直流成份;
法二:若需要保留直流耦合方式的话,只有在运放电路设计上加电平移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生成的波形应该是像图中下面那个波形一样吧。。可是我想生成的是一个有正负电压的矩形波啊 ...

只要RC之积足够大,就不会出现你图中所示的尖峰波。

这是输入波形

这是输出波形

网友E:
如楼上maychang所述,RC之积要足够大,原因是隔直电容跟后级电路的输入阻抗构成一个一阶高通滤波,截止频率可按fc=1/(2*Pi*R*C)计算。隔直只是隔开信号中的频率为零的直流成份,因此高通截止频率越低越好,因此RC越大越好。

网友E:
高通截止频率过高,就只剩下方波的高次谐波了,把老基和低次蟹波都滤没了。想起了OTL那个连接8欧喇叭的大电容。

网友F:
我的理解是,这个和交流信号的耦合还不一样。
可以理解成电容对PWM波的积分,RC的乘积(时间常数T)必须远大于PWM波的最大脉宽才行。这样才能保证输出的信号波形平稳。
如果时间常数接近或小于脉宽,那么输出的波形将会是尖峰状(充电饱和)

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RC之积足够大,就不会出现你图中所示的尖峰波。

这是输入波形

谢谢~  依照你的方法  得到了想要的波形  。。再问个问题 ,我现在有个这样的设备,一个为发射,一个为检测,发射端生成一个交流的正弦波,测量这个波形的直流电压为0,而我撘出了一个电路,也能生成这样的一个正弦波,可是检测端却只能检测到原配发射端的信号,而检测不到我发出的信号,或者信号很弱。导致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有哪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楼上maychang所述,RC之积要足够大,原因是隔直电容跟后级电路的输入阻抗构成一个一阶高通滤波,截止频率 ...

谢谢~  依照这种方法  得到了想要的波形  。。再问个问题 ,我现在有个这样的设备,一个为发射,一个为检测,发射端生成一个交流的正弦波,测量这个波形的直流电压为0,而我撘出了一个电路,也能生成这样的一个正弦波,可是检测端却只能检测到原配发射端的信号,而检测不到我发出的信号,或者信号很弱。导致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有哪些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法一:如楼上所述,加一个电容,变为交流耦合,隔 除直流成份;
法二:若需要保留直流耦合方式的话,只有在 ...

同意这个方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依照这种方法  得到了想要的波形  。。再问个问题 ,我现在有个这样的设备,一个为发射,一个为检 ...

会不会是功率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依照这种方法  得到了想要的波形  。。再问个问题 ,我现在有个这样的设备,一个为发射,一个为检 ...

“发射”是通常所说的无线电波么?如果是,对应的设备往往叫“接收”设备,而不称为“检测”设备。

如果是发射无线电波,原配发射机信号能够接收到,而你自己搭的发射机信号接收不到,可能性有:
1、频率未调整正确。
2、你的发射机输出功率太小。
3、你的发射机与天线失配。
4、天线方向性很强,方向又未对准。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是通常所说的无线电波么?如果是,对应的设备往往叫“接收”设备,而不称为“检测”设备。

如果 ...

是这样的一个设备,接收端能显示收到的信号强弱,我发出的波形和原来设备的波形一样的,但是信号却没有原设备发出的强。  方向应该没错,因为设备的接收端本来也是手持的,在接收原设备发出信号时,改变方向,信号也并不会变化太大。我想应该会是功率的问题,那么应该怎么提高一个波形信号的功率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一个设备,接收端能显示收到的信号强弱,我发出的波形和原来设备的波形一样的,但是信号却没有原 ...

··不知道在回复的高级模式添加示意图,可是验证老是不通过,我晚上回家再加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功率的问题?

嗯 ,可能会是因为这个 ,那怎么给波形提升功率呢?··三极管的功率放大电路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一个设备,接收端能显示收到的信号强弱,我发出的波形和原来设备的波形一样的,但是信号却没有原 ...

提升功率用三极管的功率放大电路可以吗?  可是我的波形交流电压已经能达到四五十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