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伏计的问题

楼主(2014-07-29):
想做一个直流微伏计,AD的IO口加了一个直流偏置电压1.25V,由max6225产生2.5v经过精密电阻分压为1.25V,请问6225稳压能达到微伏级别吗?我现在有块板子每次测量都是在微伏级别跳动。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做不到,分压后更不行。

网友B:
直流微伏计主要解决小信号放大问题(绝对电压),而不是相对精度(比如0.1%)的问题。
如果想测量1.25V的电压,精确到1uV,这个非常困难,只有国家计量院可以达到。
如果想测量1.25V的电压,稳定到1uV,这个也很困难,需要省级计量院可以达到。
如果想测量1.25V的电压,低频噪声不超过1uVpp,这个有一定难度,但可以达到。
如果想发生1.25V的电压,低频噪声不超过1uVpp,这个很容易,MAX6225本身才1.5uVpp,分压后理论上可以达到0.75uVpp。至于你测试这个1.25V有微伏级跳动,那主要是测量表的问题,不是基准的问题。
要想测量1.25V的信号跳动小于1uV,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基准要好,MAX6225有点力不从心;
2、分压电阻阻值要合适,电阻要选好的,分压要屏蔽;
3、测量表要好,普通6位半表是不行的,要8位半才可以,比如Agilent 3458A;
4、测量周期适当长;
5、其它稳定性措施,比如测量插头、接头要低热的,采取均热措施。

如果自己做个1.25V的电压表,跳动<1uVpp,那就不要照搬6位半万用表的方法了。

网友C:
3楼讲的明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微伏计主要解决小信号放大问题(绝对电压),而不是相对精度(比如0.1%)的问题。
如果想测量1.25V的电 ...

您好,我是用ADS1240E一个24位的AD通过采样经过MCU计算出来的,发现不稳。基准电压由什么好的芯片推荐吗?您说的第二点,分压要屏蔽是画PCB板子要注意吗?@lymex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用ADS1240E一个24位的AD通过采样经过MCU计算出来的,发现不稳。基准电压由什么好的芯片推荐吗? ...

LTC6655-2.5,这个基准的噪声只有MAX6225不到一半。
ADS1240E,这个ADC不算好,主要是噪声大,0.6ppm rms of FS,FS=1.25V就是0.75uVrms,大约是4uVpp,这成为读数波动的主要来源。
分压处屏蔽,是说用金属罩,也可以仪器整体屏蔽,防止外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C6655-2.5,这个基准的噪声只有MAX6225不到一半。
ADS1240E,这个ADC不算好,主要是噪声大,0.6ppm rms ...

非常感谢,请问AD能不能推荐24位的AD?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AD能不能推荐24位的AD?

低噪声的有不少,LTC2400的噪声就只有有ADS1240E的一半,这个ADC见我在21ic唯一的一个主题里面的6.5位手持表。
LTC2440噪声更小一些,如果还不够,还有超低噪声的AD7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