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单板停留在jump to OS image...(已解决)

楼主(2014-07-29):
板子是按照SARBRE LITE的参考板设计的,但是使用OTG工具软件烧写后,出现jump to OS image...不动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和DDR的颗粒型号有关?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补充说明:
1、板子是参考了深圳英蓓特的开发板,据了解该开发板和飞思卡尔的SABRE LITE板子完全一样。烧写工具软件是使用的深圳英蓓特官方提供的工具,
支持的是SPI NOR FLASH烧写。
2、我们自己设计的板,参考了SABRE LITE板,虽然做了一些裁减和增加,但目前最小系统和SABRE LITE是一致的了。唯一不一样的,怀疑内存颗粒不一样,但品牌都是镁光的,设计的颗粒大小也是一样的,但颗粒上面的丝印似乎和开发板的不一样,不知道和这个是否有关系????
3、停留在 jump to OS image, 然后就不动了,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 这个时候应该开始跑小系统了,准备开始写 uboot 到 SPI NOR FLASH,具体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急啊

楼主:
回头我把我的更详细点的信息发布出来。

网友B:
好像是线路或者usb口的接触问题吧,我用的时候顶多在你说的这个状态下停留5-6秒,还有可能就是你的配置文件有问题了

楼主:
USB 口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理由如下:
1、可以识别到HID
2、可以烧写image文件

假如USB口有问题的话,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停留? 我个人分析,停留的阶段,和正常的板子对比,应该是开始跑那个最小系统了,然后就应该开始和主机通讯,下载uboot.bin文件,然后写入到SPI NOR FLASH里面。如果我分析没有错的话,那就是系统没有跑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
1、板子是参考了深圳英蓓特的开发板,据了解该开发板和飞思卡尔的SABRE LITE板子完全一样。烧写 ...

楼主你好,我不知道英蓓特提供的mfgtool工具是不是和飞思卡尔官网一样的。你自己设计的板子,如果DDR使用不一样的话,mfgtool中的firmware你是要根据自己的板子重新编译的,感觉你帖中遇到的问题就是由于你的DDR换了的缘故。你根据你的板子编译一下mfgtool的firmware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问题:
我如何获取到可以编译的系统文件原代码? DDR的大小和开发板是一样的,但具体的型号我不知道如何确定,如何修改?

上述问题,可以帮助下我吗?

楼主:
另,我选择的DDR大小和品牌和开发板都是一样的, 镁光的。 芯片上的丝印打的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去配置DDR的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我选择的DDR大小和品牌和开发板都是一样的, 镁光的。 芯片上的丝印打的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去配置DDR的 ...

请问是和哪块板子是一样的?不知道你是参考哪块板子设计的?还有你板子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C:
楼主你好,你板子上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C:
楼主你好,建议你查看一下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72490-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776528-1-1.html
中的内容先看一下,了解一下,如有不明白我们再交流。

楼主:
BSP? 我不知道您说的BSP是什么?
我购买了 sabre lite 板, 自己按照这个板子的原理图设计了一块板,要求是从SPI FLASH启动。基本上和参考板的电路一样。另,增加了2个USB的网卡 Ax8872。

楼主:
我从英蓓特的网络上下载的烧写工具,在 sabre lite 板子上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烧写UBOOT和IMAGE。使用同样的方法,在我设计的板子上就出现了这个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从英蓓特的网络上下载的烧写工具,在 sabre lite 板子上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烧写UBOOT和IMAGE。使用同 ...

就是说你自己设计的板子上跑的软件也是在英蓓特公司官网下载的?这样的话应该会有问题的。你是要自己移植软件的。

网友C:
两块板子都不一样,当然不能使用同样的images的。

楼主:
www . timll . com / chinese / product / SABRE%20Lite.asp

可以参考这个网站的图片。这个板子虽然是英蓓特生产的,但图纸还是FREESCALE提供的。

楼主:
如果需要移植软件的话,具体如何移植,有没有指导性的文档和资料? 我可以自己搭建编译环境,但手上没有source code, 也不知道从哪里获取到可以编译的KERNEL。 还望各位大侠指点下,非常感谢了。

我有一点想不明白: 我虽然在扳子上外接了一些其它的设备,但最小系统是一样的(除了DDR,到底是否兼容时序不确定),我把其它电路去掉,应该也可以烧写进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移植软件的话,具体如何移植,有没有指导性的文档和资料? 我可以自己搭建编译环境,但手上没有sou ...

楼主你好,关于软件的移植在飞思卡尔官网BSP包中有 i.MX_6Dual6Quad_BSP_Porting_Guide.pdf (719.5 KB, 下载次数: 4) ,你可以参考一下,关于BSP源码下载,如果你使用的是linux的BSP的话,在官网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6Q&fpsp=1&tab=Design_Tools_TabL3.0.35_4.1.0_ER_SOURCE_BSP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移植软件的话,具体如何移植,有没有指导性的文档和资料? 我可以自己搭建编译环境,但手上没有sou ...

关于你第二个问题,烧写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现在将DDR3的颗粒更换为和 sabre lite的板子一样(海力士 H5TQ2G63DFR H9C)的了,等待测试验证结果。。。

网友C:
楼主你问题解决了吗?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

楼主:
最新情况通报: 已经更换了和 sabre lite 开发板一样的 DDR3 的颗粒,发现问题现象依旧。

今天在会展中心举办的嵌入式展上,碰到了FREESCALE的人,交流了下,说这个可能和PCB有关系。因为我们目前的板子上的四片颗粒是放在一个面上的,而参考板上的则是两片在面板,另两片在底部,成对出现的。这两种方式对LAYOUT的要求似乎不一样,不确定是否说到点上了呢?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另, CPU 应该是已经开始跑起来了,应该不存在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