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JZ2440V2挂接网络根文件系统失败

楼主(2014-07-29):
使用JZ2440V2在做nandflash 的驱动程序时候,挂载网络根文件系统失败,我不明白跟随韦老师的二期驱动学习,挂接虚拟机(韦东山老师制作好的)文件系统( mount -t nfs -o nolock,vers=2 192.168.1.105:/work/nfs_root /mnt 没问题)一直没问题,很奇怪一挂载根文件系统就出错?下面是出错问题图片,请老师指教一下,痛苦一天了。

---------------------U-boot 打印出来的信息--------------------------------------------------------------------------------------------------------------------------------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192.168.1.105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192.168.1.105
rpcbind: server 192.168.1.105 not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mountd port number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mount: server 192.168.1.105 not responding,timed out
Root-NFS: Server returned error -5 whilemounting /work/nfs_root/first_fs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nfs"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
虚拟机的 /work/nfs_root/ etc/ 里面的init.d rcS完全添加任何ip设置。
网络上说的有可能是金山卫士ARP的问题,可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貌似金山卫士里面没有ARP拦截服务

网友A:
你的NFS根本不通。
设置的开发板IP是100,,电脑的也是100, 重复了, 虚拟机的是105是对的。
另外虚拟机上需要安装NFS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