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HDMI怎么可以实现画面翻转功能?(已解决)

楼主(2014-07-29):
使用的是IM6Q-SDB板,linux-BSP,L3.0.35 kernel.
非常感谢您给与有价值的回复。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待会会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我也非常关注此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待会会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请耐心等待下。 ...

好的,谢谢。

楼主:
版主您好,能联系上 I.MX工程师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能联系上 I.MX工程师吗?谢谢。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实现画面反转,能说的详细一些么?你这里画面反转是指整个显示画面反转,还是指使得HDMI显示界面里的图片反转呢?

楼主:
整个画面反转是指IPU把画面反转,然后HDMI和LVDS输出的画面全部翻转了是吗? HDMI显示图片翻转只是对HDMI来说的?这样理解对吗? 现在是想把HDMI显示界面进行反转?可以单独对HDMI显示的画面反转吗? 如果不能怎么把整个画面进行反转? 谢谢。

楼主:
版主您好,能实现反转功能吗? 谢谢。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已经帮你确认过了,你使用Linux BSP的话,IPU是支持画面反转的,你可以使得播放的内容反转,但是别的设备的话不会进行反转,你若是要实现整个画面的反转的话需要自己调整各个设备的x,y坐标,修改起来比较痛苦,所以说在linux下实现画面整体的反转功能会比较麻烦。
如果你使用android BSP的话,实现起来会比较容易,因为在android的源码中已经把这个功能做好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已经帮你确认过了,你使用Linux BSP的话,IPU是支持画面反转的,你可以使得播放的内容反转,但 ...

求详解:在android的源码中如何实现HDMI画面翻转?求代码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已经帮你确认过了,你使用Linux BSP的话,IPU是支持画面反转的,你可以使得播放的内容反转,但 ...

版主您好,抱歉回复晚了。 按您所说IPU支持视频播放时翻转,不支持图片翻转是吧? 您说的其他设备是指HDMI和LVDS等接口吗?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抱歉回复晚了。 按您所说IPU支持视频播放时翻转,不支持图片翻转是吧? 您说的其他设备是指HDM ...

是支持图片翻转的,我说的其他设备不是指HDMI和LVDS接口,其他设备是指,例如鼠标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支持图片翻转的,我说的其他设备不是指HDMI和LVDS接口,其他设备是指,例如鼠标等的。 ...

明白,感谢版主的回复,我怎么测试呢?使用 mxc_ipudev_test.out可以吗?
但是我修改以下脚本,没有效果。
# rotation ref:
#         IPU_ROTATE_NONE = 0,
#        IPU_ROTATE_VERT_FLIP = 1,
#        IPU_ROTATE_HORIZ_FLIP = 2,
#        IPU_ROTATE_180 = 3,
#        IPU_ROTATE_90_RIGHT = 4,
#        IPU_ROTATE_90_RIGHT_VFLIP = 5,
#        IPU_ROTATE_90_RIGHT_HFLIP = 6,
#        IPU_ROTATE_90_LEFT = 7,

楼主:
echo 1 > /sys/class/graphics/fb0/rotate
我测试只能翻转180度,不能翻转90和270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echo 1 > /sys/class/graphics/fb0/rotate
我测试只能翻转180度,不能翻转90和270度。

你好,你这里修改的是内核的代码,还是相当于旋转的IPU,你内核中定义了180度的话,就只能显示旋转180度的。

网友C:
你需要的是整个UI的旋转,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的是整个UI的旋转,对的吧?

恩,是的。

还有,我看内核也同时定义了其他值,在/drivers/mxc/ipu3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是的。

还有,我看内核也同时定义了其他值,在/drivers/mxc/ipu3里面。 ...

这个问题我再和我同事讨论一下再给你回复哈,我再确认一下~~

网友C:
请耐心等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再和我同事讨论一下再给你回复哈,我再确认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不客气的~~

网友C:
楼主你好,在android BSP中在目录 /myandroid/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root下有个init.freescale.rc 文件中是有旋转度数的定义的。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C:
这里你使用linux BSP 也是可以实现旋转的,就是你要安装X11 Xrandr,通过使用
1. export DISPLAY=:0.0

2. xrandr -q ( it will show out the screen information )

3. xrandr -o left

4. xrandr -o right

For more information of the xrandr command, please type xrandr -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在android BSP中在目录 /myandroid/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root下有个init.freescale.r ...

版主您好,我用的是Linux BSP.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我用的是Linux BSP.

你好,你前面有问过android中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你使用linux BSP 也是可以实现旋转的,就是你要安装X11 Xrandr,通过使用
1. export DISPLAY=:0.0

感谢回复,不好意思,刚才没看到这个回复。可不可以不用X-Windows,觉得X-Windows耗子源很大,可以修改类似linux framebuffer调整吗? 我看IPU是基于linux frambuffer的,只是测试画面不能转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前面有问过android中如何实现的。

那位问andriod不太清楚是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不好意思,刚才没看到这个回复。可不可以不用X-Windows,觉得X-Windows耗子源很大,可以修改类 ...

你修改linux BSP中的 framebuffer 的话只是旋转你播放的视频或者是图片就是说只有IPU旋转的,不能使得更个UI都旋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详解:在android的源码中如何实现HDMI画面翻转?求代码示例~~~~~

你好,在android BSP中在目录 /myandroid/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root下有个init.freescale.rc 文件中是有旋转度数的定义的。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位问andriod不太清楚是谁。

看到了,我以为是你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修改linux BSP中的 framebuffer 的话只是旋转你播放的视频或者是图片就是说只有IPU旋转的,不能使得更 ...

了解;那修改/sys/class/graphics/fb0/rotate 值可以旋转UI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了解;那修改/sys/class/graphics/fb0/rotate 值可以旋转UI吗?

也是旋转的I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