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50烧写nand时没反应

楼主(2014-07-29):
采用turbowriter烧写nand flash。按照文件说明上的步骤,首先烧写nandboot,点击burn之后成功,但是左边nand没有显示当前烧录成功的模块,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没显示烧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显示烧录成功?

显示burn successfully 但是左边那栏显示nandfalsh内容的没反应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什么选项没有选对,点点那个擦除试试,先擦,再写。

网友A(2014-08-28):
引用 楼主:
显示burn successfully 但是左边那栏显示nandfalsh内容的没反应

这不是提示烧写成功了吗: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什么选项没有选对,点点那个擦除试试,先擦,再写。

是不是已经提示烧写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已经提示烧写成功了?

先擦除,再烧录,成功率高,我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擦除,再烧录,成功率高,我试过。

stm32有时候也是这样,不擦除就不会烧写成功

网友C:
这个我玩过, 记得给分啊.
没有烧写成功, 准确的说, 根本就没有烧录.

点击add new将nandboot和你的image送入到Nand文本框中,
选中nandboot一行, Image No为0, name好像会自动填入, Image Type好像有一个exectue, . exectue address: 0x0, block: 0x0
选中你的image一行: Image No为1, name好像会自动填入, Image Type: exectue, exectue address: 不填, block: 0x1

再点击burn即可, 之后还可点击verify校验一下.
如果烧写成功, nandboot和image会保留在文本框,
并且你掉电在上电后, 打开烧写软件时, 已烧录的nandboot和image会出现在文本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