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问在PCB中怎么区分信号线和电源线?

楼主(2014-07-29):
难道说所有IC的管脚除了VCC和GND都属于信号线么???为什么信号线可以非常的细,可以达到0.2mm,这么细的线不会被烧掉么??难道从电源通到IC中的电流非常非常的小么??为什么地线比电源线要粗些呢?在我的理解中电源线和地线应该是一样粗的呀。然后,IC的GND和VCC管脚的线宽也要和地线和电源线一样粗么??求大神给我学生我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希望大家给我讲一下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太年轻了~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画板的时候知道这么做,但是理由不很清楚,个人理解:

1、大部分IC如楼主所说,部分IC也是有走功率的。
2、走信号的线,不仅要和电源线区分,和所有走功率的线都应注意分开。
3、信号线细,是因为电流小,用1A对应1mm的经验值,8mil够用的,不会烧掉,再者,设置的细一些,线路上的阻抗小,对控制这种弱电流来说更适合。
4、楼主说的IC我估计指的是那种常见的低功耗的,它们的电流确实不大。
5、地线不仅要粗,大部分还采用覆铜,大面积覆铜可减少环路,减少干扰等等。
6、电源线,若电流大,也需覆铜,增加载流量。
7、IC的电源和地,画过板的都知道,IC管脚间距限制,你宽不了的。也没必要特别宽,因为一般IC作为控制芯片,功耗很小的。

网友C:
地线不仅要粗,大部分还采用覆铜,大面积覆铜可减少环路,减少干扰等等。
电源线,若电流大,也需覆铜,增加载流量

网友D:
四楼基本说完了

网友E:
4F
3、线细是阻抗大,而且也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纠正的好,想当然了!在同等铜厚的情况下,线宽小,截面积小,阻抗更大。    信号线宽选小,应该是因为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太年轻了~

是呀,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画板的时候知道这么做,但是理由不很清楚,个人理解:

1、大部分IC如楼主所说,部分IC也是有 ...

讲的甚好!!!

网友F:
你把电路,当成城市的马路或城市水管通道,就可以比较好理解了。

网友G:
地线铺满了更有利于噪声的减少。,我的理解。一般最好符合3:1原则。如果信号线太粗了,线之间的距离也应该粗。板子就画不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