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8T6串口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4-07-29):
查阅了一些资料,得到的答案是BOOT0=1,BOOT1=0是进入ISP烧写
但是STM32F103R8T6-LQFP64这个芯片没有BOOT1,那么该如何设置这个BOOT1=0
谢谢了!!!!!!!!!

楼主:
原来BOOT1 在PB2  浪费了我一整天啊  ???!!!!!!!!!!!!!!!!!!!!!!!!!!!!!!!!!!!!!!!!!!1

抓狂啊 !!!!!!!!!!!!!!!!!!!!!111

楼主:
在我印象当中 BOOT1 默认等于0

实际不是啊 !!!!!!!!!!!

网友A:
期待高手能在不重设置BOOT0=0,BOOT1=0的情况下 启动STM32。

楼主(点评):
谢谢 ,结帖子,给分

楼主:
就是下面这个图片,让我走了弯路
这个图片仅仅把BOOT0写了出来,但是没有把BOOT1写出来
我就还以为BOOT1在芯片的内部默认配置为BOOT1=0,实际上是隐藏在P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