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理论中,对偶关系有多少?

楼主(2014-07-29):
常见的8对为:
支路电压~支路电流,端口电压~端口电流,阻抗~导那,开路~短路,串并,KCL~KVL,流控~压控,独立电压源~独立电流源。

此外还有多少对偶?

网友A:
“阻抗~导纳”是对偶关系,那与阻抗/导纳相关的“开路~短路”只是它的一个特例。如果“开路~短路”也算是个对偶关系,那“负阻~正阻”、“感抗~容抗”也可以算是对偶关系了。类推,还可以有“正反馈~负反馈”。

网友B:
Spectrum 和  cepstrum  算否?

楼主:
电感~电容,电容电压~电感电流。

对偶关系的对象是电路变量,参数等,正负反馈不属于。
既然阻抗~导纳,那么负阻对偶肯定不是正阻。
对偶和反义词是两回事!

网友A:
如果开路(无穷阻抗)和短路(0阻抗)可以算作对偶,那正~负阻也是阻抗关系。而且正~负阻还不仅仅是反义词的含义,它们属于不同的领域,带来电路特性、参数的不同、电路原理的不同。

楼主:
那正~负阻也是阻抗关系。

。。。。。。。
"阻抗关系"是什么关系?

网友C:
虚短/虚断

网友A:
“阻抗关系”指:
开路、短路与阻抗有关;正阻、负阻也与阻抗有关。两对都是与阻抗有关系的对偶量。

网友D:
《电路》中的对偶是指将某一个关系式或表述中的“电压~电流”和“阻抗~导纳”对换后所得的关系式或表述与原先的成对偶关系。这意味着,若其一成立,则其对偶也必然成立。

譬如,并联关系是电压等而电流加,其对偶关系就是电流等而电压加——即串联。相应的有关系:并联导纳是各导纳之和;串联阻抗是各阻抗之和。类似例子数不甚数。

把对偶理解为几种所谓的“典型关系”,那是没有真正学好《电路》滴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关系”指:
开路、短路与阻抗有关;正阻、负阻也与阻抗有关。两对都是与阻抗有关系的对偶量。 ...

你跑题了,世界上有哪种物质跟阻抗无关的?所以说的是空话。

不知道你们用的什么书,书上对对偶定义很清楚,要按照定义来,不能瞎猜。注:不要用垃圾百度搜学术性的东西。

网友E:
“对偶”的概念,远在电磁学(还不是电子学)之前,几何学中就有。

网友E:
例如帕斯卡定理:
内接于圆锥曲线的六边形,其三对边的交点共线。

将“点”换成“线”,将“线”换成“点”,即得其对偶定理

布良雄定理:
外切于圆锥曲线的六边形,其三对顶点连线共点。

楼主:
其他领域就没法说了,谷歌可知,起码有7.8个领域用到这个概念,意思都有区别。
所以我贴名中限定电子路理论中这个范围。

楼主:
《电路》中的◎对偶◎是指将某一个关系式或表述中的“电压 ~电流”和“阻抗~导纳”对换后所得的关系式或表述与原先 的成◎对偶◎关系。

。。。。。。。

用对偶来定义对偶,逻辑上说不通。
犹如问:什么是经济?
答:经济指的是经济。

网友D:
将某一个关系式或表述中的“电压~电流”和“阻抗~导纳”对换后所得的关系式或表述与原先的成对偶关系。

这叫“用对偶来定义对偶”,语文盲滴节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中的◎对偶◎是指将某一个关系式或表述中的“电压 ~电流”和“阻抗~导纳”对换后所得的关系式或表 ...

原文是“对换”,有如我12楼所说“将‘点’换成‘线’,将‘线’换成‘点’”。

楼主:
没法讨论了,对偶定义都不清楚,聊下去也是瞎扯皮。

如同我前面说管子开启电压定义,定义中不能出现0.7V,100mA等数字,否则定义容易失效。
这里也是如此,定义中不能出现电压电流/阻抗导纳等,否则定义适用范围极窄。
而且定义要有严谨性,不能说"电压~电流",因为电压包括支路电压/节点电压/端口电压/电容电压/link电压等N多可能所指,其中有的不存在对偶性。

网友F:
这些电路的基本概念掌握住,解决问题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