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给LM324N提供双电源,找一个-5V 300mA的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30):
用lm337可调稳压器或lm7905负稳压器;

网友B:
LM324的正常工作电流不到4mA,你有多少片324在一个电源下?
  你想从哪个电源再得到-5V? +5V、+12V电源? -9V电源? 220Vac电源? 两节干电池?

网友C:
负电源芯片很多。问题是你的输入是什么样的电压。

楼主:
就两个LM324在同一个电源下,提供正负5V双电源。输入电压直流0~4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两个LM324在同一个电源下,提供正负5V双电源。输入电压直流0~40V

找片LM2596HV,40Vdc电源出+5V。然后加个简单电路,出-5V。
图片是+12V的供参考,按后写修改为-5V电源: 标DCDC处为 LM2596 Pin2,12V稳压管换成5.1V的并且反向连接,输出到+12V的1N5819和47uF电解也极性互换过来,输出+12V就变成输出-4.9V了。473隔直电容偏大,建议减小为103或682。
DCDC输出纹波给运放使用偏大,可在+5V、-4.9V后添加一级给运放电源的滤波措施:考虑到只有两片LM324,电流很小,不需要使用体积比较大的电感,各串20R电阻,再下地22uF电容,纹波可以衰减5~60倍,给LM324用足够了。

+12V

+12V

网友D:
TI的TPS6735可以试试,电流2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