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同时输出电压和电流信号吗?

楼主(2014-07-29):
各位专家,想要使传感器同时输出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可以把一个电压传感器和一个电流传感器复合起来

网友B:
传感器,有时也叫换能器。你是想同时用电压和电流来表达某物理量吗?lymex是模拟电子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一个电压传感器和一个电流传感器复合起来

一个压力传感器,加上外围电路,使其同时输出电流和电压信号

网友C:
准备用几线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压力传感器,加上外围电路,使其同时输出电流和电压信号

可以同时。
电流信号用比如4-20mA,而电压信号可以用差分信号。

网友D:
电压、电流的关系还没弄清楚!…
传感器只是个信号源:当然取电压!…
它本身高阻、信号电流在几uA~100多uA…

网友D:
更正!:mV…mV…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
电流信号用比如4-20mA,而电压信号可以用差分信号。

压力传感器本身输出的是0-100mv电压信号,我想要把这个电压信号变成两路的信号,一路放大后给单片机显示,一路通过XTR105转换为4-20mA电流信号输出。直接这样转两路信号会不会有影响啊。或者是将压力传感器的电压信号放大后直接给单片机显示,同时单片机通过DA芯片将该信号在转换为模拟信号后,再通过XTR105转换为4-20mA电流信号输出。这两种方法那种可行,或者有其他方法啊?

网友A:
方法很多,4-20mA信号适合远距离传输、抗干扰。电压信号方便。
0-100mV信号转换成4-20mA信号无需单片机。
如果只是显示、不记录或处理,也用不到单片机。
无论如何,先考虑好最终的目的和用途,然后再画个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多,4-20mA信号适合远距离传输、抗干扰。电压信号方便。
0-100mV信号转换成4-20mA信号无需单片机。
...

我主要是想把这个压力信号进行处理显示,同时还要以电流形式输出进行传输。

网友C:
本来为了保证单片机的显示与远端采集的一致,应该采用先单片机采样并显示,然后用串行通讯方式传输. 若一定要以4-20ma电流传输的话,感觉没必要过单片机倒腾. xtr105的输入阻抗很高,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比单片机的ad的输入阻抗低的话,同时连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