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单片机配备什么样的示波仪比较合适?

楼主(2014-07-29):
学习51中,实验板明天就拿到了,还买了一块4拼的大面包板,准备边学习边实验。

现准备万用表等工具中,万用表淘了一个二手的4位半,有个单位退休了一批示波仪,都是进口货,想趁机淘一台,请问大大们玩单片机配备什么样的示波仪比较合适?

网友A:
数字示波器,能有多高端就多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示波器,能有多高端就多高端。

啊, 你的意思是先数字的,越贵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示波器,能有多高端就多高端。

模拟的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的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那ADI公司那么多模拟元件怎样卖?人家要倒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示波器,能有多高端就多高端。

太高端的示波器功能太多,不熟悉时很难操作,新手不容易上手。

网友A:
没有人永远是新手。
不会就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 你的意思是先数字的,越贵越好?

首先考虑数字。
使用的话,当然越高端功能越多越有用。
不是自己掏钱的话,选最高端的买。
自己掏钱的话看自己的能力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考虑数字。
使用的话,当然越高端功能越多越有用。
不是自己掏钱的话,选最高端的买。

当然是自己掏钱。

我觉得不管是谁买,合适够用最好。

一朋友说维修用模拟,研发用数字,有没有道理呢?

网友C:
尽量用数字的,没有快照功能的话很不方便。之后能用的住的,哪个便宜买哪个。
玩单片机,随便一个示波器功能和性能都足够用了。开发产品的话,效率第一,推荐你用能负担的最好的。
但学习的话,学习如何把仪器的性能用到极致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上学那会物理实验用的各种仪器烂的一塌糊涂,开始测的试验数据没法看,但几年下来才发现那些烂仪器也能得到不错的结果。

网友A:
够不够用,那要看做什么。
数字,维修研发都可以,同样模拟用于研发维修也行。在以前可是只有模拟。

网友D:
2k左右的.国产品牌.能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不错的孩子...

网友E:
自己用,钱不多,优得利2K左右,100M示波器比较合适

网友F:
玩单片机,一般都是数字信号,建议你先买个逻辑分析仪,USB插电脑那种,几十块到一百两百都有,非常实用而且还不贵,可以分析各种数字信号:1wire、URAT、I2C、SPI、红外甚至CAN、USB都可以。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调个DS18B20时序(1wire)不对,都不知道怎么下手调试,麻烦到屎。那时候要是知道逻辑分析仪这种神器,能直接把时序数据分析出来,而且各个时序时间、周期、频率、占空比什么的一目了然,就容易很多了。

网友G:
入门的话,买个20MHz的就行

网友H:
入门 买个便宜的  弄坏了不心疼

网友I:
还在查询中

网友J:
建议能借就先借个玩玩。

网友K:
二手模拟的10M以上采样频率,好好找找应该不会超过500大洋!
51没必要用太高端的,以后学ARM或者FPGA的时候再砸钱吧!

网友L:
示波器不是必须的,当然,如果你的那个渠道能买到低于市价的设备另当别论。

网友M:
如果你是学生学习肯定有示波器。只是你还没有和实验室那边的人打好交道。可以去找个学长或者老师带你进去。如果你不是学生。我想公司应该有吧。如果楼主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去买个泰克的二手的。当然是性价比越高越好。

网友N:
呵呵,我才发现我们的实验室多土豪,买了几台每台都要十几万的的泰克的示波器

网友O:
大家都用什么示波器呀?新手给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用数字的,没有快照功能的话很不方便。之后能用的住的,哪个便宜买哪个。
玩单片机,随便一个示波器功 ...

恩,没有想花很多钱,一开始就是想搞个二手的模拟的,他们有个数模两用的可以考虑不?美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你是学生学习肯定有示波器。只是你还没有和实验室那边的人打好交道。可以去找个学长或者老师带你进去。 ...

我不是学生,完全是个人爱好。

二手的进口货是我首先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k左右的.国产品牌.能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不错的孩子...

私下咨询过某行内人士,说国产数字低端货问题多多,他建议我买二手的模拟或是二手的进口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用,钱不多,优得利2K左右,100M示波器比较合适

目前考虑的是模拟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单片机,一般都是数字信号,建议你先买个逻辑分析仪,USB插电脑那种,几十块到一百两百都有,非常实用而 ...

逻辑分析仪? 这个可以替代示波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二手模拟的10M以上采样频率,好好找找应该不会超过500大洋!
51没必要用太高端的,以后学ARM或者FPGA的时候 ...

恩,就是想先入门。以后兴趣如果还在,就继续砸钱。:lol

楼主:
引用 网友L:
示波器不是必须的,当然,如果你的那个渠道能买到低于市价的设备另当别论。 ...

是的,现在有个机会可以拿个,所以不想错过。:lol将来不用了转手也不会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 这个可以替代示波仪吗?

替代不了,但实际用的远比示波器多。淘宝35买一个就行。35你买不了吃亏,35你买不了上当。

网友K:
引用 楼主:
恩,就是想先入门。以后兴趣如果还在,就继续砸钱。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替代不了,但实际用的远比示波器多。淘宝35买一个就行。35你买不了吃亏,35你买不了上当。 ...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替代不了,但实际用的远比示波器多。淘宝35买一个就行。35你买不了吃亏,35你买不了上当。 ...

好的,我先研究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L:
示波器不是必须的,当然,如果你的那个渠道能买到低于市价的设备另当别论。 ...

我也认为这样,其实,低价的逻辑分析仪也可以。
不过,在你达到一定水平并且有财力的时候,要趁早转用示波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P:
我也认为这样,其实,低价的逻辑分析仪也可以。
不过,在你达到一定水平并且有财力的时候,要趁早转用示 ...

低价的逻辑分析仪没什么用,真正需要逻辑分析仪的电路都是具有非常复杂且严格的高速时序类,这类电路,任何示波器都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低价的逻辑分析仪没什么用,真正需要逻辑分析仪的电路都是具有非常复杂且严格的高速时序类,这类电路,任 ...

原来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低价的逻辑分析仪没什么用,真正需要逻辑分析仪的电路都是具有非常复杂且严格的高速时序类,这类电路,任 ...

我最近的项目里,淘宝买的35块钱的逻辑分析仪帮了大忙了。基本上说,这东西被用作多通道的带时间标记的treacer,准确记录关键事件发生的时间,参数以及上下文。最关键的是,saleae这个软件太强大了,辅以一些代码,很轻松就能从海量的数据里找出关键的部分。相比而言,诸如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软件根本无法相比。
只能说,对于非常复杂且严格的高速时序类电路,必须要逻辑分析仪,但低速电路,灵活运用逻辑分析仪可以极大的简化程序调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的项目里,淘宝买的35块钱的逻辑分析仪帮了大忙了。基本上说,这东西被用作多通道的带时间标记的tr ...

你说的这种情况因人而异,即便是总线,只要设计时够用心,技术水平也足够的话,常规逻辑时序之类应该了然于胸,根本无需借助任何仪器就能搞定,是所谓的“指哪儿打哪儿”。当然,对于初学者,廉价逻辑分析设备有一定作用,因为初学者还做不到“指哪儿打哪儿”,但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廉价逻辑分析仪的依赖也就越来越少了。也正是因此,专业测试仪表大厂都不会生产这类廉价逻辑分析仪,市场实在太小。
高速复杂时序在不少时候需要逻辑分析仪的原因主要有:器件本身的传输延迟和响应延时、系统分布参数对信号的影响等,这些因素很多时候无法通过阅读器件手册或简单测试来获取足够精确的参数,这时使用逻辑分析仪就可以找到影响系统的关键。当然,这样的逻辑分析仪的售价十分昂贵,通常都是6位数*币。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这种情况因人而异,即便是总线,只要设计时够用心,技术水平也足够的话,常规逻辑时序之类应该了然 ...

这就好像说,写程序的不用调试器也可以搞定。确实有人如此主张,但实际上灵活运用合适的工具可以极大提高生产效率。

廉价逻辑分析仪是用来辅助调试器和测试的,处理的大都是用户自定义的逻辑问题。很多时候,程序的功能与时序有关,无法暂停调试,这时候用逻辑分析仪跟踪尤其好用。
开始的时候我也没用这东西,出了问题,就盯着程序看。后来用上了,就再也离不了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串口助手的强力加强版。
不说多了,找出一个bug,节省半天时间,这30多块钱就连本带利回来了。

专业测试仪表大厂不会生产这类廉价逻辑分析仪,不是说需求量小,而是没技术含量,被山寨和盗版搞得单价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这种情况因人而异,即便是总线,只要设计时够用心,技术水平也足够的话,常规逻辑时序之类应该了然 ...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好像说,写程序的不用调试器也可以搞定。确实有人如此主张,但实际上灵活运用合适的工具可以极大提高 ...

我觉得不管能不能做到指哪打哪,有这么个逻辑分析仪还是非常有用的(俺是菜鸟,想当然的这么认为),比如说我们要把一颗**弹发送到3公里以外的某个坐标,允许误差为20米,经过测算风速、温度、温度等一系列参数设置了火*的填充量和**管的仰角,发射后的结果的确如我们所预料的一样,正中目标误差20米以内。

逻辑分析仪的作用我想是不是把这个发射到落地的整个过程做了记录?假如有个别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计,可以分析出原因?比如**弹经过了一个高温的烟筒顶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管能不能做到指哪打哪,有这么个逻辑分析仪还是非常有用的(俺是菜鸟,想当然的这么认为),比如 ...

调试程序经常会用printf输出一些东西来分析程序的运行过程吧?常用的情况,数据可以输出到屏幕上,log文件里,或者电脑的串口助手上。同样的方式,数据可以输出到逻辑分析仪里,更棒的是,可以自动记录每条数据的时间,还是多路同时记录的。以串口格式输出到软件里可以自动以字符或16进制显示,还可以简单的用电平的反转记录关键事件,总归是非常灵活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就好像说,写程序的不用调试器也可以搞定。确实有人如此主张,但实际上灵活运用合适的工具可以极大提高 ...

都说了,不否认低端逻辑分析仪有用,对某些人甚至会有大用,但这不是普遍现象,所以不适合作为“标准”来推荐,甚至我更主张初学者应多动脑筋,尽量少依赖仪器,用触类旁通的办**让自己进步更快。
至于说“没技术含量”,那么万用表的技术含量如何?精度等级相当的数字万用表,山寨厂的可以只卖20块,国内名厂的卖200块,Fluke的敢卖600块甚至上千块。技术含量不是什么问题,市场需求才是决定性因素。

网友Q:
引用 楼主:
啊, 你的意思是先数字的,越贵越好?

模拟的的确过时了
现在高级数字的完全能取代模拟的

网友R:
一般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都说了,不否认低端逻辑分析仪有用,对某些人甚至会有大用,但这不是普遍现象,所以不适合作为“标准”来 ...

有道理!~:)

网友S:
现在示波器都是用数字的,亲 如果有需要培训的单片机,可以找我 qq:568210792

网友T:
自己掏钱,当然量力而行,其实基本上最差的示波器调51单片机都够用,数字的模拟的都行

网友U:
数字的好用

网友G(2014-08-28):
搞单片机最基本的要有一块万用表。其他的仪表有更好,没有也不是太要命。
调通信协议的话,最好再有一个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
入门用的话,没必要用太高端的,基本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