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价常用的8位单片机价钱?有没有小于10元?

楼主(2014-07-29):
主要用于输出可调的时钟复位信号

网友A:
没明白“输出可调的时钟复位信号”,小于10元单片机多的是。

楼主:
我准备做一个最简单的应用,输出一定频率的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不做其他工作,代替fpga

网友B:
应该问:大于10元的单片机多吗?
匿名
用于输出可调的时钟复位信号

网友C:
绝大部分都是<10元。

当然你得有一定的采购量,如果几十、几百片的话,就不能谈价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做一个最简单的应用,输出一定频率的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不做其他工作,代替fpga ...

看具体指标,说起来是很简单的东西,假如需要几个M甚至几十个M的信号,还有其他的条件,一般的8位甚至32位的单片机,可能真的搞不定。否则别人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信号,需要用FPGA实现?

网友E:
台湾的低成本单片机,1块钱的都有。

网友F:
具体的需求再详细点,比如需要输出时钟的频率
匿名
10元以下的8位单片机非常常见,最便宜的3毛钱。

网友G(2014-09-03):
请问LZ,你找到你想要的芯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