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路恒流源

楼主(2014-07-29):
请教下大家怎么利用LM334这款芯片实现多路恒流源啊,手册上有实现一路的示意图,但是不知道多路应该如何实现!见笑了,望各位不吝赐教!

不知道我这样对不对?

网友A:
应该没问题,你量下

网友B:
多路的话,就要多用几个LM33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路的话,就要多用几个LM334了;

嗯,我也发现自己错了,之前一直以为LM334是多路恒流源输出,可是在搭电路的时候总感觉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你量下

结果表明,LM334只是单路恒流源输出!所以的用两个片子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果表明,LM334只是单路恒流源输出!所以的用两个片子咯!

单路恒流源,开那么多引脚干嘛,如果这样的话,干吗不用LM134呢,莫非LM134/LM234/LM334只是封装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也发现自己错了,之前一直以为LM334是多路恒流源输出,可是在搭电路的时候总感觉不对劲! ...

有多路恒流源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路恒流源,开那么多引脚干嘛,如果这样的话,干吗不用LM134呢,莫非LM134/LM234/LM334只是封装的区别? ...

环境温度不一样,至于引脚比较多我也纳闷呢,难道是为了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路恒流源芯片的;

比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

网友C:
资料下载的了啊,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求分享恒流源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求分享恒流源的资料

https://bbs.21ic.com/icview-730132-1-1.html
我发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730132-1-1.html
我发过的;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

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