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4-07-29):
求推荐一款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   最好便宜一点的    42步进电机的
我之前用过ULN2003  和  UDN2916  但这两个都不能 给固定脉冲转固定角度的
我想控制步进电机  转固定角度然后停下来   还要能减速  主要是装在小车上能转弯

网友A:
建议直接买驱动器,你给出CW和CCW信号(或DIR+pulse)信号就可以了,*宝上一套几十元吧,二手的。

网友A:
从器件做起和从模块做起,可能代表点什么?

网友B:
我的滑轨用了57步进电机,图省事买的现成的驱动器。

网友C:
雷塞驱动器

网友D:
ULN2003只是一个达林顿驱动,控制速度要用PWM

网友E:
LM297+LM298够经典

网友F:
ALLEGRO的A4982/4988

网友G:
如果想做步进电机驱动器,就不要再用什么ULN2003搞,那只是学校里面老师和学生的做法,
真正要做的话,要自己用MOS管搭H桥,还有要电流检测,做出电流环,这样还能做出细分了。
另外,如果你想控制小车,应该直接选用直流电机,加上电流环,电流环外加速度环,速度环外再加位置环。这样搞出的东西才有性能。
另外,可以用不加位置传感器的监测速度的方法。结构简单可靠,缺点就是电机要调谐,且有一点恒差。

网友H:
7楼正解,玩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