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浮点数相除的问题

楼主(2014-07-29):
msp430单片机如何处理小数的除法,如果两个浮点数相除得到的是多少,比如我用的float t;  t=4095/1042=3.0   ......跟实际值相差很多。 按说t是浮点数应该得到小数点后面许多位的啊,求解。。。。

楼主:
哎,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4095是ADC12MEM0的值,当然是int型,直接t = (float)4095 / 1042 ;就可以了啊,结果是3.92994237
匿名
我不熟悉单片机编程 ,不过给你个建议:你可以考虑把被除数4092先乘一个10000(一个比较大的数……),看看tt=40950000/1042的精度是否比t高。

楼主:
楼上说的对,t可以不用定义为浮点型的,如果直接用tt = 40950000/1042;得到的tt=39299 精度不错,避免了使用浮点型。